拼板问题咨询

楼主(2017-07-05):
1.按照分板方式,有几种拼板方式,各有什么优缺点;
' J% {- i6 e0 J2.不想让板厂处理文件,怎样制作拼板后的gerber文件。

网友:
版主之前有介绍过拼板的帖子,建议搜索

网友:
在gerber中单独加一个panel层,把拼板外形和标注加上去

网友:
    通过文本操作,直接编辑gerber文件

网友:
    请教:有拼版规范吗

网友:
    可以用AD或者其他软件画一下拼版示意图

网友(2018-09-14):
    桥连邮票孔分板 有毛刺  V-cut分板 要求线或者铜皮离板边大于16mil以上单边。 v-cut比较多  桥连邮票孔主要用于异形外形 比如圆形 椭圆 异形 不想要板厂处理就算好尺寸或者画好SET图纸提供给板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