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xpediton里面做一个挖空区

楼主(2017-07-05):
板子里面有的地方需要做挖空,就是PCB板挖成通的,请问应该怎么做?

网友:
XP没用过,原来EE画个图形,属性coutour.

网友:
outline就可以,要画outline就是板框

网友:
有两种方法:
1、在draw模式下,画contour属性的相关图形。画好后,铺铜走线都会自动避让的!出gerber时注意勾选contours即可。
2、由于mentor的板框只能有一个,所以可以自定义一个user layer(如取名outline)。后期布局布线自己注意,生产时做好相关备注!

网友:
    contour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