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下各位一个叠层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7-07-05):
    第一:下面两张图片红色框中显示的阻抗是怎么得到的?
    第二:第一张图的几个走线叠层阻抗都是50欧,是怎么得到的?通常情况下不都是定好板厚,然后设置好相关叠层厚度,然后再通过调整走线的线宽线距来调整阻抗吗?应该不

    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疑惑?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調線寬

O(∩_∩)O谢谢

网友(2018-02-27):
    调线宽线距

网友(2019-01-07):
    介电常数,线宽,线间距,层高这4个量共同决定目标阻抗。所以都是有关系的。层高成正比,其他都是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