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叠层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7-07-05):
    第一:下面两张图片红色框中显示的阻抗是怎么得到的?
第二:第一张图的几个走线叠层阻抗都是50欧,是怎么得到的?通常情况下不都是定好板厚,然后设置好相关叠层厚度,然后再通过调整走线的线宽线距来调整阻抗吗?为什么第一张图是先定好叠层的阻抗是50欧,然后再去算线宽呢?这样的50欧线宽都到8mil了。就拿ddr走线来说一般都不会走8mil的线宽啊。

    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疑惑?

    谢谢!

网友:
    迹Сlayoutβ迹ο峧

网友:
    迹Сlayoutμ迹ο峧

网友A:
    有没有更详细一点的文件,这个8mil不是指线宽,是说CORE的厚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更详细一点的文件,这个8mil不是指线宽,是说CORE的厚度吧

    下面图片就是资料上面的全部内容,就是不明白两个叠层右边所写的阻抗是怎么得到的。因为正常情况下都是定好板厚,然后设置好相关叠层厚度,然后再通过调整走线的线宽线距来调整阻抗。但是按照第二张图的话,每层的阻抗已经定好了50欧阻抗的走线是8mil,那样的话光DDR的走线都没有办法搞吧。

网友:
    可以通过调整叠层厚度来改线宽呀,为什么每个core直接都要用2张 2116,他这个资料中的阻抗是依据实际的走线算出来的吧,并不是是说那层的阻抗,应该只特定线宽(比如8mil)的阻抗

网友:
    调整你的介质厚度, 当你线宽固定的时候, 板厂会通过调整介质的厚度  来控制你的阻抗。

网友(2017-08-08):
    稍微好一点的叠层其实是信号层在3/5/7/10这样会没有相邻层的影响,还有就是阻抗会比较好控制,另外可以调整铜厚,线宽和与参考层的距离来调整阻抗

楼主(2018-03-02):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图

5楼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