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无法自动删除重复走线功能 的问题

楼主(2017-07-05):
如图,走线时已经选择Replace Etch,但是图上还是无法删除重复的走线。图中出现了两个焊盘之间有多条走线,这是什么原因?有高手能帮忙解答下不?

如图

如图

网友:
这种现像没有见过

网友A:
不对,你这走线都成了一个loop了,你设置里面有勾选允许走loop线的选项吧?

网友A:
我刚才找了半天,没找到相关的选项,抱歉,我刚才的回答可能会误导你,你找到原因了么?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不懂啊,同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对,你这走线都成了一个loop了,你设置里面有勾选允许走loop线的选项吧?

请问一下loop选项是在哪里设置的?求答疑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loop选项是在哪里设置的?求答疑解惑。

我接触的软件比较多,我刚才试着找了一下没找到,我怀疑这个选项可能是我在pads里面看到的,不好意思,误导你了

网友C:
    有没有锁定呀?

网友D:
    我也有时这样,有时自动就好了,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锁定呀?

    没有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找了半天,没找到相关的选项,抱歉,我刚才的回答可能会误导你,你找到原因了么?

    没有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时这样,有时自动就好了,我也不知道

所以很麻烦,特别是改线的情况,每次都需要先改完线了,再一段一段的删除原有的重复的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