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gner导出Gerber焊盘错位,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7-06):
altium导出
焊盘和线是位置都是对的,可是用CAM350打开导出来的Gerber文件就发现焊盘和线路是错位的,如下图: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谁帮帮解决一下。
曾换过不同版本软件导出来也是一样的。

网友A:
导入cam350是的比例填对了吗?要和你出图时的比例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cam350是的比例填对了吗?要和你出图时的比例一致

自动导入的,不是一层层导入。
连板厂打开都是这样,不是我操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