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用微波无线充电的方案么

楼主(2017-07-06):
现在可以做微波无线充电么?

网友:
有,但对电磁兼容性要求高了,这东西就跟电脉冲后有一比

网友:
好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
有,常见于一些paper上,效率较低,实用较远

网友:
    效率低,四大无线供电方式:1、电磁感应;2磁共振;3电场感应;4微波无线
    现在的都是电磁感应居多

网友(2019-01-02):
    只有电磁感应最成熟。
微波无线充电属于远距离,效率太低,往这方向走是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