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 自动布线功能

楼主(2017-07-06):
1.有用过pads9.5自动布线功能吗?2.自动布线功能好用吗?
3.对提高布线效率有帮助吗?
4.pads更高版本的软件是否对自动布线支持更好,约束规则设置更优化?

网友:
你好
別太使用自動佈線
很容易出問題
另外 畫 LAYOUT 沒有其他的方式 就是一條一條慢慢拉
一條一條 拉的過程 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整個電路架構
以上

网友:
我觉得不重要的连接即可的信号可以自动布线省时,如密集的 线多的 LED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