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出命令后鼠标自动跳到option面板,怎么解?

楼主(2017-07-06):
画图时,使用拉线、删除、slide等命令时,鼠标会自动跳到options面板,无论使用快捷键还是点击命令图标都会这样。哪位知道怎么恢复正常?删除旧的PCBENV文件,或者更新成最新补丁都无济于事。

网友:
你的格点设置的没问题吧?

网友:
鼠线太野了吧

楼主:
谢楼上各位。不是格点不是鼠标鼠线问题,重装也没用,我准备重装系统

网友A(2017-08-07):
    那個我發生過~指到那個不要打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我發生過~指到那個不要打勾

正解!!很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原來是這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