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告诉我这个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7-07-06):
    请问图上H3的是怎么实现的(黄色部分是地铜皮,白色部分已上锡)?为什么锡不在整个铜皮环上流动摊开? 是画PCB时处理的?还是制版厂的什么工艺处理的?

楼主:
    帖子要沉啊,刚发现白色部分是盲孔 塞得锡!?

网友A:
    开钢网,刷上锡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钢网,刷上锡膏

盲孔直接刷锡过炉?那你一过炉锡不在铜环上流动开来了么还能出现这效果么?

    eie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盲孔直接刷锡过炉?那你一过炉锡不在铜环上流动开来了么还能出现这效果么?

    你有见过PCB刷锡浆过回流焊炉的生产过程吗?

网友B:
    首先如果这样设计的话,铜皮环上可能会有透明色防焊漆,这样过焊炉的时候上面就不会上锡浆。 我们之前的板子就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如果这样设计的话,铜皮环上可能会有透明色防焊漆,这样过焊炉的时候上面就不会上锡浆。 我们之前的板 ...

不过黄色铜环上确实什么也没有纯裸铜,难道是后处理去绿油才出来的效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见过PCB刷锡浆过回流焊炉的生产过程吗?

那是怎么处理的?后处理去绿油出来的效果么

网友:
    像是焊盘上的过孔出的钢网信息,照着过孔位置上了锡膏,由于锡量不大,没有扩散开

网友:
    你好
這別想太難 基本上就是 出GERBER
    黃色整片開窗,上錫膏這一層特別 規劃成一圈一圈的

就是這樣

楼主:
    哎~可以很明确的确定就是盲孔灌的锡,就是不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黄色铜环上确实什么也没有纯裸铜,难道是后处理去绿油才出来的效果么

后处理去绿油,那得多麻烦。。。

网友(2018-01-25):
    别说锡膏了,即便是水,没有足够的量也不会流的到处都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