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把板框内缩1mm

楼主(2017-07-06):
不怎么AD内缩板框怎么处理呢?高手在哪里?

网友(2017-08-18):
不知道有没有mentor那样ctrl点一下内缩

网友A(2017-10-24):
论坛里面很久之前有 我还截图了 现在忘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面很久之前有 我还截图了 现在忘记了

感谢你的指引,我搜了本板块,让我找到了,现在进行分享:
1、将整个板框切换到任一信号层(例如Top),并将线宽改为0(方便计算后面的a值)。
2、设置clearance规则,为a = b - 4mil,其中a为需要设定的clearance值,b为需要收缩的尺寸,4mil为自动生成线宽8mil的一半。
3、快捷键T,J或菜单Tools->Outline Selected Objects,自动生成外扩和內缩的8mil宽的轮廓线。
4、删除不需要的线,进行必要的调整。选中调整完成的线,将其切换回原板框层,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的指引,我搜了本板块,让我找到了,现在进行分享:
1、将整个板框切换到任一信号层(例如Top), ...

嗯嗯 是的

网友:
感谢你的指引,我搜了本板块,让我找到了,现在进行分享:
1、将整个板框切换到任一信号层(例如Top),并将线宽改为0(方便计算后面的a值)。
2、设置clearance规则,为a = b - 4mil,其中a为需要设定的clearance值,b为需要收缩的尺寸,4mil为自动生成线宽8mil的一半。
3、快捷键T,J或菜单Tools->Outline Selected Objects,自动生成外扩和內缩的8mil宽的轮廓线。
4、删除不需要的线,进行必要的调整。选中调整完成的线,将其切换回原板框层,完成。. z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