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处动态铜与静态铜间距互换了。后再动态铜。就出现这个鬼样子,求真相

楼主(2017-07-06):
    静态铜

    静态铜

    动态铜

    动态铜

网友:
    设置问题,老铁没毛病。。。

楼主:
    是的。找到原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找到原因了。

    啥原因?
    没看懂

    静态不避让
动态避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找到原因了。

    能说下原因吗?

楼主:
    动态铜设置

网友:
    shape设置问题,选着IN-line了

网友A:
    in-line是什么意思,楼上的高手

网友:
    这不就是动态铜自动避让的原因吗

网友:
    老铁 666  高密度的可以把不要内环删了 VIA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line是什么意思,楼上的高手

shape设置里create pin voids,IN-LINE就是隔得近的孔之间的铜皮会没掉

网友:
    避让的模式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7-08-10):
    學習了下次來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