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软件坐标不能使用?

楼主(2017-07-06):
allegro软件坐标不能使用,是什么原因?
比如我移动器件,输入坐标 x 0 0  不能识别啊

网友A:
是在小写情况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小写情况下吗

是的,输入的格式是对的

网友:
格式错了啊

网友B:
输入x 0 0小写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x 0 0小写就可以

我已经试过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是不是板子没那么大

网友:
你看下 你输入后命令行的提示信息是什么

网友:
错误信息提示是啥?

网友:
是不是x设置了快捷键?

网友:
还是要看一下提示信息才行。或者把你的操作过程说详细些。

网友:
    前面加上pick,例如 pick x 0 0;这个要看你的env里面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allegro里面默认的是x 0 0,如果是改了话,按你改的命令去输入

网友:
你的0 0 点估计在屏幕的右下角角落,放不下元件,把0 0点在Setup里面调整至屏幕中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