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调音电路

楼主(2017-07-06):
这个电路是调节音频频率的电路,如何配置参数调节高低音频,请大神详解,谢谢!

前面和後面接到哪裏去,必須貼出來。^oo^

网友:
我感觉是RC时间常数跟音频的频率有关吧。C035让需要的频率通过,C065滤掉不要的频率

网友:
强烈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带通滤波器三

网友:
    关注,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A:
    R56 R024为分压,取值影响直通音量(未进行音调的音量),C035 R57在这个音量的基础上对高音进行提升,C065 R52在此基础上对中高音进行衰减。这个电路的作用是对高音进行提升的同时对中高音进行一定的衰减,低音的曲线基本不变。
    C035 R57为高音提升电路,C035的取值大小决定频率转折点,R57的取值大小影响高音的提升,
C065 R52为中、高音衰减电路,原理同上,作用是将中音高音进行衰减。
    R56的取值会影响到高音的听感,电阻值越大,整体音量越小,但 高音越提升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6 R024为分压,取值影响直通音量(未进行音调的音量),C035 R57在这个音量的基础上对高音进行提升,C065 R ...

    可不可以把电路近似看成由一个RC低通和一个RC高通并联而成呢?

网友B:
不考慮輸入及輸出負載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考慮輸入及輸出負載的話!

还不如直接电容耦合过去啊??

    也許!小弟只負責分析,不知樓主想濾什麼東西?^_^

楼主:
    前面是芯片的音频输出,后面是到功放的音频输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是芯片的音频输出,后面是到功放的音频输入

    後面是功放就合理,衰減圖形是用野樓梯失敗史LTspice)模擬的,看起來是一個瞜趴Low-Pass)濾波器。

网友:
野樓梯失敗史LTspice)原檔

軟件下載︰
http://www.linear.com/solutions/ltspice

Audio RC Filter (LTspice).zip

606 Bytes, 下载次数: 23,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主要是要靠耳朵听,配不通的喇叭和腔体调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56 R024为分压,取值影响直通音量(未进行音调的音量),C035 R57在这个音量的基础上对高音进行提升,C065 R ...

请教下楼主一般输出要调成什么样子的曲线比较合理

网友(2017-08-10):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楼主一般输出要调成什么样子的曲线比较合理

您上面的回复已经说明了,不同的箱体是要单独调的,最简单的就是插入均衡器,调节好了以后看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