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显示过孔的网络(16.6版本)

楼主(2017-07-06):
有哪个大神知道如何显示过孔网络(16.6版本)。不显示不方便,多谢

网友A:
    相当方便。。。。。不服来辩

网友B:
    网络名不能显示在过孔上,只能显示在cline、pin、shape上

网友:
    过孔不能显示网名

网友C:
    过孔可以随便依附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名不能显示在过孔上,只能显示在cline、pin、shape上

我也是只找到这几个,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方便。。。。。不服来辩

不辩,刚使用这个软件 ,只能请教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opengl?

没有过孔显示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孔可以随便依附网络

    多谢!

楼主:
    过孔不显示网络方便么》每次还得把鼠标放上去才能知道网络,不能一目了然知道附近的过孔都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孔不显示网络方便么》每次还得把鼠标放上去才能知道网络,不能一目了然知道附近的过孔都是什么?

你用个高亮命令就可以了,就知道是什么网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