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搞硬件的,单片机软件入门求教

楼主(2017-07-07):
最近开一个项目,使用瑞萨RH850F1L车规系列。 由于之前是搞硬件的,软件想上手,边学边搞,有什么捷径或者套路么?

楼主:
单片机大咖来指导一下吧,非常感谢

网友:
想学?弄个开发板跑下例程,然后买本C,或者C++,学习下就好了

网友:
学会可能有捷径,学精可能没捷径。可以找个实力强的老同事带一带,遇到问题多思考,思考之后没有答案再问或再找度娘。学好C语言,理解单片机原理,理解中断、定时器、IO等控制,充分合理地利用单片机内的各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