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尺寸标注

楼主(2017-07-07):
好像allegro的尺寸标准不显示。跟pads不一样啊,怎么处理呢。

楼主:
只有我一个人自弹自唱

网友:
打开color,board geometry-dimension  应该就显示了

网友:
楼上正解,要打开对应图层颜色显示。

楼主:
谢谢,热心人多

网友:
找不到  可以把所有层打开   然后show出所需要内容  在哪一层

网友:
三人行,必有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