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拉线问题请教

楼主(2017-07-07):
allegro在拉线的时候,2个pad之间有时候会多出来不完整的走线。或者有时候走一次线觉得不太好,要重拉一次,原来的走线还在,怎么消除?

网友:
走线的时候勾上这里,就可以消除原来的走线

网友:
二楼正解!!!不过有时候会有一些小线段,最后做完,要检查一下线头。

网友:
    勾上replace e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