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3703充电问题

楼主(2017-07-07):
下图为CN3703的原理图,
    没有接电池的时候D11亮,接电池后D10.D11两个指示灯一直在闪烁完全不正常

网友A:
    CN3703 是 PWM 降压模式三节锂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

輸入真的是 12V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CN3703 是 PWM 降压模式三节锂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

輸入真的是 12V 嗎?

    嗯,直接12V直流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直接12V直流输入

    • 既然是降壓又支援三節鋰電池,電池電平最高可能到 12.6V,輸入用 15V 看看。
    • 宽输入电压范围:7.5V 到 28V,這句話是指芯片的邏輯電壓輸入(VCC 管腳)。

网友B:
    你好
這問題好解決,你只要提升 輸入電壓 就可以解決
    因為你輸出給電池 總共要 12.5V 左右
所以輸入要大於 12.5V 你可以先使用 15V 測試一下
    以上
感謝

    你為什麼暗藏 0.1V?4.2 x 3 = 12.6V,這是供應商給的回扣嗎?>_<|||

网友:
    看图不说话,做个好娃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這問題好解決,你只要提升 輸入電壓 就可以解決
因為你輸出給電池 總共要 12.5V 左右

    this is 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既然是降壓又支援三節鋰電池,電池電平最高可能到 12.6V,輸入用 15V 看看。
  • 宽输入电压范围:7 ...

  •  15V供电还是一样的情况

    後面輸出除掛電池還有什麼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這問題好解決,你只要提升 輸入電壓 就可以解決
    因為你輸出給電池 總共要 12.5V 左右

    提升到15V还是一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CN3703 是 PWM 降压模式三节锂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

輸入真的是 12V 嗎?

    只挂了个电池

    電池電壓量到是幾伏?

网友:
    你好
    你有沒有更換過電池,會不會是電池也有問題
    另外也確認好 電池連接正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既然是降壓又支援三節鋰電池,電池電平最高可能到 12.6V,輸入用 15V 看看。
  • 宽输入电压范围:7 ...

网友A:
    狀況推測:
    • 沒電池 CHRG# 燈會亮,輸出端可能有大於 Charging Termination Current 的電流消耗。
    • 有電池 CHRG# 和 DONE# 交替閃爍,可能充電芯片有充一下、停一下的行為。(芯片覺得電池有異常)

    橘子兄要不要檢查一下 D2 或 C3 是否有損壞或漏電?

    C3 用幾 V 的耐壓?

网友:
    电池两端并联一个10UF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狀況推測:
沒電池 CHRG# 燈會亮,輸出端可能有大於 Charging Termination Current 的電流消耗。

    请教下,漏电这个怎么检查呀

还有个现象
    没电池,输入电压高于14V的话,两个指示灯也会闪烁

    輸入要大於 14.5V 應該是確認的!^_^

网友:
    • Q1 Pin 3 之後的電流只給電池,想辦法串一個電流錶,就可以知道有沒有異常電流。
    • Q1 控制充電行為,如果有充一下、停一下的現象,Pin 1 的 DRV 訊號應該可以看到,隨著燈閃爍的脈波變化。
    • 電容漏電電表用電阻檔可以量到一個固定的電流,正常的是電阻會不斷升高(充電現象),最後變成開路。

    你要想辦法做一些量測,光給我們一些敘述,我們只能不斷的猜。

网友:
    没电池,输入电压高于14V的话,两个指示灯也会闪烁.

CN3703 内部还有一个过压比较器,当 BAT 管脚电压由于负载变化或者突然移走电池等原因而上升时,如果 BAT 管脚电压上升到恒压充电电压的 1.08 倍时,过压比较器动作,关断片外的P沟道 MOS 场效应晶体管,充电器暂时停止,直到 BAT 管脚电压回复到恒压充电电压以下。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在电池没有连接到充电器上,或者电池突然断开BAT 管脚的电压可能会达到过压保护阈值,此为正常现象。

看起來有電池也閃是比較奇怪!

网友A:
芯片資料說︰

充電電流 = 2A、輸入電壓 < 20V,建議電感值是 20uH

    10uH 是充電電流 = 4A、輸入電壓 < 20V,或充電電流 = 5A、輸入電壓 > 20V 的建議值。

還有電感的額定電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資料說︰

    充電電流 = 2A、輸入電壓 < 20V,建議電感值是 20uH。

这是前辈留下的原理图

    之前的原理图Q1都是反的
    我已经改了,电感用22uH/2.9A

    建議示波器查看一下有電池狀況下的輸出電平。^_^
    你上錯的圖給我們玩燈謎!>_<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前辈留下的原理图

之前的原理图Q1都是反的

这个没有错啊,就电感值没改过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错啊,就电感值没改过来

    充電電流頂到電池保護板的過流保護OCP),也會有充一下、停一下這種狀況,所以電池的規格也要確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電電流頂到電池保護板的過流保護(OCP),也會有充一下、停一下這種狀況,所以電池的規格也要確認一下 ...

15V供电时Q1的G级(DRV)的波形
测的电池电压11.2V

CN3703的PIN4,PIN5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電電流頂到電池保護板的過流保護(OCP),也會有充一下、停一下這種狀況,所以電池的規格也要確認一下 ...

搞到电池的资料了

    充电电流小于1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到电池的资料了

    充电电流小于1A

    你為什麼沒有電池規格???

    你這個到底是公司的計畫,還是私人 3C 產品壞了想辦法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為什麼沒有電池規格???

你這個到底是公司的計畫,還是私人 3C 產品壞了想辦法維修?

    公司在淘宝买的电池

    我倆在這一帖 A 了那麼多錢,一定會有報應的!>_<|||
    又是一家爛公司!T_T

楼主:
引用 楼主:
公司在淘宝买的电池

还在继续

    电池电放光了,重新充电,目前正常,看充到多少V开闪

    最後一句我看成「興風作浪」。>_<!!!

网友(2020-07-20):
    大大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