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

楼主(2017-07-07):
各位大神,能否分享下layout里走差分线及差分线走圆弧的技巧,谢谢!

网友:
现在走的四层通孔板,高阶的暂时没走过。 不过感觉一般的差分线,设置好线线间距和栅格,就不用在route里特殊设置了吧?

网友:
一般做法,设置好线宽线距,然后按照格点来走线。

网友:
小板router搞,大板转mentor

网友:
    这个在ROUTER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