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元件对齐,不用SKILL

楼主(2017-07-07):
怎么让元件对齐,不用skill

楼主:
已找到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找到答案

答案是啥,坐标么

网友B:
应该可以利用栅格把

网友C:
我都是用格点对齐的。

网友D:
软件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案是啥,坐标么

在placement edit 状态下选中要对齐的元件,右键选择Align components.----Done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WHAT?

在placement edit 状态下选中要对齐的元件,右键选择Align components.----Done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利用栅格把

在placement edit 状态下选中要对齐的元件,右键选择Align components.----Done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用格点对齐的。

在placement edit 状态下选中要对齐的元件,右键选择Align components.----Done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有这个功能,

在placement edit 状态下选中要对齐的元件,右键选择Align components.----Done 即可

网友:
allegro 16.0以上版本就自带这个功能了,15.X的要用SKILL

网友(2018-11-27):
引用 楼主:
已找到答案

你这个只能让元件对齐,有没有对齐的同时还能调整元件之间的间距的,让他们对齐又间距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