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 导入DXF文件

楼主(2017-07-07):
    我用DXF文件作为板子外形图,导入后,图形不在画面的中心,只是出现在界面的右上角

网友:
    dxf文件的原点设置一下

网友:
    这么小,是不是比例不对?

网友:
    看起来很小,如果大小对不上应该是导入时单位没设置好,一般是mm单位。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单位!

网友:
    单位没不对

网友:
    单位   原点  重新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