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先换层的 funckey语句 怎么写

楼主(2017-07-07):
走线时改变 Alt 走线层的  funckey   快捷键怎么写

楼主:
在走盲埋孔板子时   需要指定Alt层   这样打孔会快点

楼主:
确定这样可以 ?!

网友(2018-02-11):
只有这一句不行,还要加上切换到不同层的语句,例如:funckey 1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2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