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IR Drop 分离器件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2017-07-08):
siwave进行IR Drop仿真,电源输出端有电感,该怎么设置呢? Sigrity中类似的有专门set up discretes来设置,在Siwave中没找到,有知道的大神帮忙解惑一下,谢谢啊

网友(2017-08-29):
可以直接把电感模型放进去,siwave的电压源可以直接加在电源芯片输出管脚

网友(2018-10-03):
    有可以直接设的,无源的都可以找S参数或IBIS进行导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