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端子必须加强自身电气强度和绝缘能力

楼主(2017-07-08):
接线端子在正式投入使用前为了保证质量每个厂家都会进行一系列电气测试,其中一项是对接线端子进行绝缘电阻和电气强度试验。分解开来可以理解为接线端子的防潮、防尘、防水的系数标准。
接线端子在低压电器里应用很多,如果低压电器的绝缘受潮或由于外界作用而受到损伤或不断老化,那么它的绝缘电阻一定会降低;也有可能电压作用下,击穿绝缘造成电器损坏。

另外带来的一个影响就是表面发生闪络导致相间短路。如果绝缘电阻显著降低,导致电器的接地金属件带电,则可能发生人生触电伤亡事故;绝缘电阻降低的电器也会使所在系统的绝缘电阻下降,导致继电保护装置发生误动作破坏整个系统的运行。
接线端子的一个标准《GB13140.1-2008》要求连接器件(接线端子)应有足够的绝缘电阻和良好的电气强度,那么就要通过试验来确定是否合格。接线端子连接器的每个夹紧件均应先后连接最小和最大横截面积的导线。我们一般在这些部位进行揭西县端子实验测量:
所有连接在一起的夹紧件与无固定装置的连接器件本体或所有连接在一起的夹紧件与有固定装置的链接器件的安装底座上的夹紧件之间;每一个夹紧件与所有连接到无固定装置的链接器件上的夹紧件之间或每一个夹紧件与所有连接到固定装置的链接器件安装底座上的夹紧件之间;如果金属外壳的内绝缘衬垫是确保带电部件与下述部件之间符合电气间隙要求所必须的话,则在于该衬垫的内表面相接触的金属箔与本体之间。
总结一句话,优质耐用的接线端子,他的功能和质量一定要经的起实验的检测,无论是自身电气强度和绝缘电阻实验还是拉力插拔力等,都是端子必须通过和复合的标准,速普必定会为每个产品做好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