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时切换过孔大小的快捷键

楼主(2017-07-09):
请问allegro PCB edit走线时切换过孔大小的快捷键有没有?在ENV那里可以设置吗?怎么设置?求解 谢谢!

楼主:
哪位大神出来回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建可以自定义

怎么定义切换不同大小的过孔的快捷键?

网友:
    可以针对不同的网络设置不同的过孔,这样可以减少切换次数

网友A:
    快捷建可以自定义

楼主:
    每次操作都要在option 那里改,很麻烦。有没有快捷键?

网友:
    跟AD思路不一样 在option那里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