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5导入SKILL后在命令栏搜索不到

楼主(2017-07-09):
1金币
我是网上买的skill,然后新建allegro.ilinit,将skill代码和allegro.ilinit放在指定路径,不知道哪里不对,

网友:
直接把skill文件放到软件默认路径下,然后把load代码写入到默认路径下的allegro.ilinit文件中并保存,然后重启allegro即可!你那个方法是使用绝对路径的,直接使用默认路径最方便,不需要去指定路径!

楼主:
:L:L:L:L:L木有人吗,尴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有人吗,尴尬了

直接把skill文件放到软件默认路径下,然后把load代码写入到默认路径下的allegro.ilinit文件中并保存,然后重启allegro即可!你那个方法是使用绝对路径的,直接使用默认路径最方便,不需要去指定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