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AD原理图怎么设置只框选元器件?

楼主(2017-07-09):
    各位大师,小弟想请教下AD的原理图怎么设置只框选选中元器件而不把网络也选中了

网友:
    1.在原理图页面,光标任意放在一个器件上单击右键弹出选项,点先Find Similar objects...
    2.在弹出Find Similar objects对话框 保持内容不变直接点击Apply则所有器件选中,再点OK关掉对话框。
3.在刚选中的所有器件后,在空白处单击取消刚选中的器件,则只有器件突出来其它连线、网络名等都淡掉了。
    4.在这种状态下就可以任意框选任意器件了。

网友A:
    如截图所示位置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截图所示位置设置

    这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2017-08-26):
引用 网友B:
这是哪个版本的

    1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