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7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

楼主(2017-07-10):
1.  电源电感走线要加粗.

楼主:
2.  模拟线应加粗到8MIL以上.

zhm

楼主:
3.  0R电阻两端是电源走线要加宽.

楼主:
4.  时钟匹配应靠源端.

楼主:
5.  USB3.0供电要加宽.

zhm

楼主:
6.  耳机插座下不要穿其它信号线.

楼主:
7.  变压器前后建议隔开音频线不穿过去.

楼主:
8.  信号线跨分割.

楼主:
9.  电感的走线加粗些.

楼主:
10.  器件摆放方向不符合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7.  变压器前后建议隔开音频线不穿过去.

请教版主,是不是所有变压器都要做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版主,是不是所有变压器都要做隔离?

变压器要看功能,不是所有都要做前后隔离.一般情况来说,网口变压器前端有高压电容的都要尽可能做到隔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要看功能,不是所有都要做前后隔离.一般情况来说,网口变压器前端有高压电容的都要尽可能做到隔离.

谢谢版主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5.  USB3.0供电要加宽.

这个USB3.0的电源线加粗到多少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2.  模拟线应加粗到8MIL以上.

一直说模拟线要加粗,但是加粗的原理是什么?

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USB3.0的电源线加粗到多少合适?

USB3.0有900MA电流,建议40MIL以上.

zhm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3.0有900MA电流,建议40MIL以上.

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说模拟线要加粗,但是加粗的原理是什么?

模拟线不用控阻抗,加粗对信号衰减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