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为走线设置route keepout的skill,最好能同时设置多层的

楼主(2017-07-10):
    15金币
    求一个为走线设置route keepout的skill,最好能同时设置多层的

网友A:
    这个软件本身就可以设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本身就可以设置了吧

    是沿着走线设置啊,用来设置50ohm隔层参考,软件哪里操作的

网友A:
    很简单啊   线先变成铜皮,在用z-copy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   线先变成铜皮,在用z-copy啊

    这个太麻烦了或者不是我说的功能,有skill可以一步搞定的,以前公司用过,不过那时带不出来

网友B:
    我有  不过这个skill加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太麻烦了或者不是我说的功能,有skill可以一步搞定的,以前公司用过,不过那时带不出来

    就多一步,能实现效果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多一步,能实现效果就好。

    你说的和我的不是一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  不过这个skill加密了

    能不能相办法搞出来啊 或者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相办法搞出来啊 或者看看效果

    我试过 ,效果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