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2016破解不成功

楼主(2017-07-10):
网上下载了ADS 2016安装包和破解文件,破解过程一直不成功。有没有人碰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Diagnosing License Environment
LM_LICENSE_FILE is not defined.......pass
FLEXLM_TIMEOUT is not defined.......pass
HPEESOF_LIC_DIR=D:\Program Files\Keysight\EEsof_License_Tools path found.......pass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Keysight\EELICTOOL
ADS_LICENSE_FILE=D:\Program Files\Keysight\EEsof_License_Tools\license.lic configuration found in registry.......pass
lmgrd=D:\MentorGraphics\9.5PADS\MGC_HOME.ixn\bin\lmgrd.exe file found.......pass
lmutil=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lmutil.exe file found.......pass
agileesofd=D:\Program Files\Keysight\EEsof_License_Tools\bin\agileesofd.exe file found.......pass
Detecting antivirus installed......
Detecting firewall installed......

Diagnosing ADS
Processing ADS_LICENSE_FILE=D:\Program Files\Keysight\EEsof_License_Tools\license.lic......
License files and servers do not contain Unicode characters.......pass
License files and servers are separated by semicolons.......pass
Testing ui license checkout......
      Checkout failed.......fail
      Error message: ADS Design Environment You do not have a license to run this feature. Below is a list of products that contain this feature: W2215BP ADS Core+Layout+MomentumG2+FEM W2215BT ADS Core+Layout+MomentumG2+FEM W2250BT ADS Inclusive W2250BP ADS Inclusive W2030UT EEsof University Bundle time-based license E8900ECS Emergency Codeword System (ECS) ADS RFDE EMDS GG AMDS E8900PE ADS Premier Student License W2130UT EEsof University Bundle with EMPro W2130UE EEsof University Bundle with EMPro Student License W2030UE EEsof University Bundle time-based Student License E8900PN ADS Premier Network University E8900P ADS Premier University W2200F ADS All Inclusive W2130UX UNIVERSITY DONATION (EESOF INCLUSIVE) W2030UX EESOF EDA MULTI-PRODUCT DONATION BUNDLE E8900PX UNIVERSITY DONATION(ADS/PREMIER) E8900PP ADS Premier University Donation W2209BT ADS Core+CircuitSim+Layout+MomentumG2+Ptolemy+VerilogA+Mature Wireless Libraries+EMDS G2 W2209BP ADS Core+CircuitSim+Layout+MomentumG2+Ptolemy+VerilogA+Mature Wireless Libraries+EMDS G2 W2204BP ADS Core+CircuitSim+Layout+MomentumG2+Ptolemy+VerilogA W2204BT ADS Core+CircuitSim+Layout+MomentumG2+Ptolemy+VerilogA W2214BP ADS Core+Layout+CircuitSim+MomentumG2 W2214BT ADS Core+Layout+CircuitSim+MomentumG2 W2232BT ADS Core+CircuitSim+Ptolemy+Mature Wireless Libraries W2232BP ADS Core+CircuitSim+Ptolemy+Mature Wireless Libraries W2208BP ADS Core+CircuitSim+Layout+MomentumG2+Ptolemy+VerilogA+Mature Wireless Libraries W2208BT ADS Core+CircuitSim+Layout+MomentumG2+Ptolemy+VerilogA+Mature Wireless Libraries W2207BP ADS Core+CircuitSim+Layout+MomentumG2+Ptolemy W2207BT ADS Core+CircuitSim+Layout+MomentumG2+Ptolemy W2200BT ADS Core W2200BP ADS Core W2233BP ADS Verification Bundle W2233BT ADS Verification Bundle W2200BPRFMD ADS Core experimental W2200BEXP ADS Core experimental W1315BT ADS Enterprise+EM Bundle W1112BT GoldenGate+ADS Core+CircuitSim+Layout+MomentumG2+Ptolemy+VerilogA W1112BP GoldenGate+ADS Core+CircuitSim+Layout+MomentumG2+Ptolemy+VerilogA W2013BT GoldenGate+ADS Core+CircuitSim+Layout+MomentumG2+Ptolemy+VerilogA+Mature Wireless Libraries W2013BP GoldenGate+ADS Core+CircuitSim+Layout+MomentumG2+Ptolemy+VerilogA+Mature Wireless Libraries W2030UT EEsof University Bundle time-based license W2013F GoldenGate All Inclusive EVLW2013F GoldenGate Inclusive Evaluation E8900ECS Emergency Codeword System (ECS) ADS RFDE EMDS GG AMDS W2130UT EEsof University Bundle with EMPro W2130UE EEsof University Bundle with EMPro Student License W2030UE EEsof University Bundle time-based Student License W2011U GoldenGate Donation W2011UN GoldenGate Donation W2011UE GoldenGate Donation W2011UX GoldenGate Donation W2130UX UNIVERSITY DONATION (EESOF INCLUSIVE) W2030UX EESOF EDA MULTI-PRODUCT DONATION BUNDLE W2011UP GoldenGate Donation W2218BP GoldenGate Solo+ADS Core+CircuitSim W2218BT GoldenGate Solo+ADS Core+CircuitSim W2217BP ADS Core+Layout+Harmonic Balance+Circuit Envelope+MomentumG2+FEM W2217BT ADS Core+Layout+Harmonic Balance+Circuit Envelope+MomentumG2+FEM W2216BP ADS Core+Layout+Harmonic Balance+Circuit Envelope+MomentumG2 W2216BT ADS Core+Layout+Harmonic Balance+Circuit Envelope+MomentumG2 W2206BT ADS Core+Layout+Harmonic Balance+MomentumG2+EMDS G2 W2206BP ADS Core+Layout+Harmonic Balance+MomentumG2+EMDS G2 W2202BT ADS Core+Layout+Harmonic Balance W2202BP ADS Core+Layout+Harmonic Balance W2205BT ADS Core+Layout+Harmonic Balance+MomentumG2 W2205BP ADS Core+Layout+Harmonic Balance+MomentumG2 W2213BT ADS Core+Transient Convolution+Layout+MomentumG2+Harmonic Balance W2213BP ADS Core+Transient Convolution+Layout+MomentumG2+Harmonic Balance W2250BT ADS Inclusive W2250BP ADS Inclusive W2201BT ADS Core+Layout W2201BP ADS Core+Layout W2201BPRFMD ADS Core Layout Bundled experimental W2201BEXP ADS Core Layout Bundled experimental W2203BT ADS Core+Layout+MomentumG2 W2203BP ADS Core+Layout+MomentumG2 W2231BT ADS Core+Ptolemy W2231BP ADS Core+Ptolemy W2212BT ADS Core+Transient Convolution+Layout+MomentumG2+EMDS G2+Ptolemy W2212BP ADS Core+Transient Convolution+Layout+MomentumG2+EMDS G2+Ptolemy W2219BP ADS Core, Transient Convolution, Layout, Momentum G2, Controlled Impedance Line Designer Bundle W2219BT ADS Core, Transient Convolution, Layout, Momentum G2, Controlled Impedance Line Designer Bundle W2210BT ADS Core+Transient Convolution W2210BP ADS Core+Transient Convolution W2211BT ADS Core+Transient Convolution+Layout+MomentumG2 W2211BP ADS Core+Transient Convolution+Layout+MomentumG2 E8900U ADS Standard University E8900UN ADS Standard Network University E8900UE ADS Standard Student License E8900UX UNIVERSITY DONATION (ADS) E8900UP ADS University Donation W2013U GoldenGate Inclusive Donation W2013UN GoldenGate Inclusive Network Donation W2013UE GoldenGate Inclusive Student License W2013UX GoldenGate Enterprise University Donation W2013UP GoldenGate Enterprise University Donation fb_test01 Test of new feature bit structure (Note: added ADS as a product family for testing 8/20/2013) Possible Causes: 1. A license for the feature was not purchased. 2. The feature could not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or on the server or is invalid. 3. You are pointing to the wrong license file or server. 4. You are not specifying a port number with the server in "port@host" format. 5. The distributed simulation on the remote computer(s) does not use the same license server(s) as the local computer. Troubleshooting Tips: 1. Check the license file or server you are trying to use contains the right licenses for this product. 2. Verify that you are pointing to the correct server and license file using the wizard. 3. Verify that you do not have a license preference set to a feature that has been removed on the server. 4. Use the License Manager's Licenses tab to view your licenses and available features. License path: D:\Program Files\Keysight\EEsof_License_Tools\license.lic

Processing license file: D:\Program Files\Keysight\EEsof_License_Tools\license.lic......
D:\Program Files\Keysight\EEsof_License_Tools\license.lic does not exist.......fail

Finished!

Troubleshooting Tips
Check to make sure license file exists and was not modified from the original.

网友A:
你的MAC地址要写成0000000000,不要copy现成的00-00-00-00-00;
MAC要是Ethernet的,不要弄成wireless或者Bluetooth的;
其它步骤按照指导来做,就不会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MAC地址要写成0000000000,不要copy现成的00-00-00-00-00;
MAC要是Ethernet的,不要弄成wireless或者 ...

我是部分功能不能用,提示没有License,这种事什么鬼,你知道吗?

网友:
我可以破解成功,而且EM仿真OK,但是我安装了update1之后,就又不能用了,气死我了,哪位大侠知道咋回事

网友(2017-08-15):
這問題在2015也會發生update官方檔案,會整個不能用,我也試過很久,就是不行

所以你還是放棄吧~~

网友(2023-05-24):
哪里有破解文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