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VS管防静电的问题

楼主(2017-07-10):
如图,双向TVS管接3.5立体耳机插座防静电击穿,造成机器损坏。
这样就有个问题,TVS管是0.7V的正向导通电压,当正常工作时音
频信号大于0.7V时会导致消顶失真,请问影响音质吗?

楼主:
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因為你的 TVS 管結構,實際上是兩顆單向的頭對頭或背對背串一起。電平還得是得超過逆向的那顆 TVS 管的崩潰電壓Breakdown Voltage)才會導通。

AZ5325-01F Breakdown Voltage = 7V ~ 10.5

网友A:
很少有0.7V钳位电压的TVS,你说的0.7V应该为电压二极管的导通,一般来说,耳机接口的TVS管的规格为5V,15pF,所以不用担心,另外对耳机端media模式的失真一般规格是大于70dB,必须使用AP去测量,失真过大肯定会影响音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少有0.7V钳位电压的TVS,你说的0.7V应该为电压二极管的导通,一般来说,耳机接口的TVS管的规格为5V,15pF ...

用3.3V的TVS可不可以,如果有漏电的设备插入耳机,是不是就把电位钳位在3.3V,不至于电压过高烧毁IC。

選擇少且貴,不在乎就無所謂!^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