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板子入口端的问题

楼主(2017-07-10):
系统设计是这样的,电池通过长导线接到设备板子上
但是设备板子会导致这个导线会有传导辐射的问题
以前的设计师是加共模电感,是加到+和-,如图二,但是并没有C1,C2和接大地
我的问题是
1.这个系统就没有可能接大地,那么用了这个共模电感,干扰是没有办法通过C1,C2给大地吸收,那干扰往哪里跑?
2.我从网上了解还有图3的接法,同样的问题,干扰会留在板子里还是??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处理办法么?
3.假如采用屏蔽的话,这种情况,导线外层屏蔽层应该单端接地好还是两端接地好?

网友A:
个人理解:1+2问题呢,共模电感将一部分转化为磁能另一部分被转换成热能消耗掉,能达到怎么样的效果取决于元件的参数;3问题呢,个人觉得接单端效果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1+2问题呢,共模电感将一部分转化为磁能另一部分被转换成热能消耗掉,能达到怎么样的效果取决于 ...

谢谢,我也觉得是会被消耗掉一些。单双端接地,下次去做实验的时候才能试了,所以提前问问...非常感谢

网友B:
1. 加工模电感肯定是会有效果的,但是加Y电容滤共模的话要看实际情况,有可能会增加共模电流从而带来负面的影响
3.屏蔽线缆两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加工模电感肯定是会有效果的,但是加Y电容滤共模的话要看实际情况,有可能会增加共模电流从而带来负面的 ...

1.我知道加共模肯定有效果,但是我想知道在我这种设计里面,我直接用两个电感代替的效果是不是优于一个共模电感2.这个两端接地我真的持怀疑态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我知道加共模肯定有效果,但是我想知道在我这种设计里面,我直接用两个电感代替的效果是不是优于一个共 ...

两个电感不能替代一个共模电感,铜线的绕法不一样,普通电感没法抑制共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感不能替代一个共模电感,铜线的绕法不一样,普通电感没法抑制共模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