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有锂电池的边充边放的资料?TKS

楼主(2017-07-10):
有没有哪位有锂电池的边充边放的资料?目前在做这方面的东西,但对在锂电池保护板处锂电池供电和锂电池充电共用同一个接口,但是太阳能给锂电池充电却是间歇性的。对这点很迷茫,有没有哪位有这方面的资料?TKS!!!

你是要 Solar Cell 充電方案是嗎?>_<

网友A:
    之前我们用的锂电池保护板上的芯片一般S-82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们用的锂电池保护板上的芯片一般S-8254

精工的芯片,但这个芯片它只管锂电池电压,而不管充电电压,只是一个保护作用,不是充电板

网友:
    边充边放就是充电电路直接充电池,电池直接供负载,手机大多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B:
TI bq24650 - Synchronous Switch-Mode Battery Charge Controller for Solar Power With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网友B:
What is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MPPT)

設計 Solar Cell 充電方案必讀!

    不看的是小狗……

那不是在講我自己嗎?

网友C:
    这要看你太阳能电池的输出功率是否能让你充电的同时满足用电器的需求。1、加大太阳能电池功率。2、太阳能电池输出加升降压稳压电路。3、控制锂充池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 bq24650 - Synchronous Switch-Mode Battery Charge Controller for Solar Power With Maximum Power Po ...

谢谢狗版主,这个芯片准备作为第二套方案,,,好贵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看你太阳能电池的输出功率是否能让你充电的同时满足用电器的需求。1、加大太阳能电池功率。2、太阳能电 ...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你太阳能给电池充电,然后又给系统供电,但是太阳能能量有时候足够,有时候又不够,这是电池就会有个充放的状态,,这个点很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at is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MPPT)

    設計 Solar Cell 充電方案必讀!

    必须读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狗版主,这个芯片准备作为第二套方案,,,好贵的说

用顆二極管把太陽能板和電池接起來就好,很多玩具都這樣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你太阳能给电池充电,然后又给系统供电,但是太阳能能量有时候足够,有时候又不够,这 ...

太阳能应用中对电池本就是浮充,如要做到连续充,需太阳能电池功率余量远远大于用电需求。锂电池充电由充电芯片管理,不一定非要连续进行充电。还有充电芯片有最低输入电压要求,照度低时太阳能电池电压就可能低于充电芯片最低输入电压,这就需要用升降压电源电路(如XL6019)将太阳能电池输出电压的稳定在一固定值上。最大限度的利用太阳能电池的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顆二極管把太陽能板和電池接起來就好,很多玩具都這樣幹!

    版主,我不做玩具,我的目标是达到甚至超过别人的需求,并且稳定,,稳定

    非常穩定!上次兒子正中午放大太陽底下都不會動。>_<|||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应用中对电池本就是浮充,如要做到连续充,需太阳能电池功率余量远远大于用电需求。锂电池充电由充 ...

    谢谢!!!

网友:
超級狗         非常穩定!上次兒子正中午放大太陽底下都不會動。>_<|||

兒子正中午放大太陽底下都不會   =>  那是你兒子是中暑了。  ^_^

哈哈

网友(2018-09-10):
额 。学习一下 没法下载资料呀

网友:
只能刷回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What is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MPPT)

設計 Solar Cell 充電方案必讀!

哇。要威望呀  没有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2019-03-13):
学习一下 正要做相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