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快捷键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7-07-11):
我想知道有没有关于栅格点设置的快捷键,比如g空格+数字就设置相应数字的栅格点,还有就是script生成的.src文件怎么在evn文件了才能被快捷使用,scr文件需要放到哪个盘里面?

网友:
例如:funckey g1 replay D:\    reply是scr调用命令   后面是你scr的路径

网友A:
这是我用的env设置给你参考一下,shift+ctrl加鼠标滚轮2倍放大缩小grid
#放大格栅
button SCwheel_up 'skill axlDBGridSet(vectorToList(vector(nil stringToSymbol("name") stringToSymbol("all") stringToSymbol("objType") "grids" stringToSymbol("readOnly") nil stringToSymbol("xOrigin") 0.0 stringToSymbol("yOrigin") 0.0 stringToSymbol("xMajor") 0.1 stringToSymbol("yMajor") 0.1 stringToSymbol("xGrids") car(axlDBGridGet("non-etch")->xGrids)*2 stringToSymbol("yGrids") car(axlDBGridGet("non-etch")->yGrids)*2)))'
#缩小格栅
button SCwheel_down 'skill axlDBGridSet(vectorToList(vector(nil stringToSymbol("name") stringToSymbol("all") stringToSymbol("objType") "grids" stringToSymbol("readOnly") nil stringToSymbol("xOrigin") 0.0 stringToSymbol("yOrigin") 0.0 stringToSymbol("xMajor") 0.1 stringToSymbol("yMajor") 0.1 stringToSymbol("xGrids") car(axlDBGridGet("non-etch")->xGrids)/2 stringToSymbol("yGrids") car(axlDBGridGet("non-etch")->yGrids)/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用的env设置给你参考一下,shift+ctrl加鼠标滚轮2倍放大缩小grid
#放大格栅
button SCwheel_up 'sk ...

这样设置不准吧

网友:
    script可以放在安装目录下,配置下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设置不准吧

    自用的,2倍关系放大缩小,
用这个可以改成自己喜欢的

网友:
想学,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把你生成的scr 文件放到PCBENV的scr文件夹下面,
    然后在ENV 里写
    alias g1 "replay g1" 其中,第一个g1是命令栏要输入的命令,第二个g1是你生成的scr文件名,

    我都是把格点这些直接添加到allegro目录栏里面的,建议百度搜一下如果添加skill和更改allegro 菜单,网上有一个PDF档写的很详细,我以前有下载,但找不到了,好像EDA365 的allegro skill技术区就有的。去找一找。

网友:
    我还没用过快捷键呢,跟上面的各位比起来,小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