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rgo 16.6 import DXF

楼主(2017-07-11):
請問一下神人當我導入DXF之後發先出現很多層面有的還有亂碼那我要遠哪幾層呢?

网友A:
导入时的层,我是全都选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时的层,我是全都选了的

全選了之後便這樣請問要怎麼把位置移動到正中間?還有如何加大LAYOUT區域?

网友A:
你的把单位换成mm,尺寸才对。然后看看线在哪个层,移动到合适的位置便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把单位换成mm,尺寸才对。然后看看线在哪个层,移动到合适的位置便是。

我已經換成mm才導入DXF的!請問樓主是LAYOUT工程師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選了之後便這樣請問要怎麼把位置移動到正中間?還有如何加大LAYOUT區域?

修改图纸尺寸,setup-design parameters-desig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图纸尺寸,setup-design parameters-design

這邊設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邊設定?

Exten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tents

請教樓主為何我設定原點無法設定呢?都會自動跳回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教樓主為何我設定原點無法設定呢?都會自動跳回0 0 ?

在Move origin 那里,输入想要的原点坐标,输入X的值,按Enter一次,再输入Y的值,按Enter一次。最后点下面的Apply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ove origin 那里,输入想要的原点坐标,输入X的值,按Enter一次,再输入Y的值,按Enter一次。最后点下 ...

多謝樓主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謝樓主

我每次輸入X座標後按ENYTER會自動跳回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ove origin 那里,输入想要的原点坐标,输入X的值,按Enter一次,再输入Y的值,按Enter一次。最后点下 ...

每次輸入X座標後按ENYTER會自動跳回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