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9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

楼主(2017-07-11):
1.  485信号线没走差分.

楼主:
    2.  GND布线加粗.

楼主:
    3.  PCI信号线超过要求1500MIL.

楼主:
    4.  隔离器件下不要有铜和线.

楼主:
    5.  光耦器件前后隔离.

楼主:
    6.  光耦器件下不要过线.

楼主:
    7.  金手指的信号线参考面不完整.

楼主:
    8.  跨分割了.

楼主:
    9.  平面应该铺24V电源地,不要用保护地做参考面.

楼主:
    10.  运放部分信号线按模拟线加粗.

网友:
引用 楼主:
    4.  隔离器件下不要有铜和线.

哪些器件属于隔离器件?

网友(点评):
光耦 变压器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5.  光耦器件前后隔离.

    光耦器件的前后都是指哪部分,要怎么做到隔离?

网友(点评):
光耦器件一边是输入一边是输出的,输入与输出分开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7.  金手指的信号线参考面不完整.

我们以前公司处理金手指的时候,也是把金手指下面的内层挖空,防止铜皮外漏导致短路。只是一般只挖空到金手指pad下面,不会像图中挖空那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9.  平面应该铺24V电源地,不要用保护地做参考面.

这个问题没有看明白???

    pcb
    保护地与其它网络太近安规过不去.一般都是要隔离保护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耦器件的前后都是指哪部分,要怎么做到隔离?

thanks

网友:
引用 楼主:
10.  运放部分信号线按模拟线加粗.

8MIL吗,为什么模块信息线就要8MIL以上

    pcb
    模拟线信号弱.

网友:
引用 楼主:
9.  平面应该铺24V电源地,不要用保护地做参考面.

    这个应该是原理图的问题吧?少加了tvs保护管?所以都弄成一个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没有看明白???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原理图设计有问题,没加tvs保护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