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

楼主(2017-07-11):
怎么有的原理图能打开,有的打不开出现如下问题

网友:
    打不开要么是加密了,要么是版本低了

网友:
    这个提示只是说原理图中使用的字体不支持,要替换成你系统支持的字体而已,也没说就打不开,就点确定,OK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