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skill可以检查线出pin时与pin间距过小

楼主(2017-07-11):
是否能检查出这种情况:

网友:
可以,pad to pad

楼主:
如何快速找出所有这种问题的地方??

楼主:
如何快速找出所有这种问题的地方??
不是pad to pad  ,是cline与pad之间的间距太小,板厂做不出来,我想检查出来,但是板子太大时检查
不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何快速找出所有这种问题的地方??

用skill跑下就可以,这个skill我以前有,不过自己设计的时候没有用到所以我删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kill跑下就可以,这个skill我以前有,不过自己设计的时候没有用到所以我删掉了

如果能找到发我 812620232@qq.com 跪谢

网友:
是不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skill跑下就可以,这个skill我以前有,不过自己设计的时候没有用到所以我删掉了

这个skill还有吗?可以给我一个吗

网友:
这个是金百泽的?

网友:
用过有时间限制,还是不用的好

网友C:
Use Constraint Manager in allegro. It is much faster than any 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e Constraint Manager in allegro. It is much faster than any skill.

Please show me how to set?THanks.

网友(2017-11-01):
没下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