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各位是怎么优化Allegro内大量的数据处理过程的?

楼主(2017-07-11):
    我这边需要获取match group设置、bus设置、pinpair长度、net长度,将数据处理,整合,排序后导出到Excel
    处理过程中程序一直都是无响应状态,很久才能出结果
    我目前做法是,获取到相应的数据,储存在table内,转换成list,排序后,依次输出
    排序的过程,实际上是带着一大堆数据一起调整的,数据处理量很大,每次都是无响应好几分钟才能完成

    另外,软件本身有个缺陷,即使我没有设置pinpair,但在netdbid->pinpair却能获取到
    是否有什么标志能区分,pinpair是软件自己生成的,还是我手动添加上去的?

网友:
    标题好高大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