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符合EMC效果较好的12层板的叠层结构

楼主(2017-07-11):
最近在设计一个12层电路板,求一个符合EMC效果较好的12层板的叠层结构,拜谢!

网友:
可以參考一下

网友A:
Top01/Gnd02/s03/pwr04/gnd05/s06/s07/gnd08/pwr09/s10/gnd11/bom12

网友:
还是先要评估需要几层信号,几层电源,上面叠层7,8之间远些

网友:
错了,是6,7层之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op01/Gnd02/s03/pwr04/gnd05/s06/s07/gnd08/pwr09/s10/gnd11/bom12

这个叠层要比楼上的好一些

网友(2017-09-06):
引用 网友B:
这个叠层要比楼上的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