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设计一个12层电路板,求一个符合EMC效果较好的12层板的叠层结构,拜谢!

楼主(2017-07-11):
最近在设计一个12层电路板,求一个符合EMC效果较好的12层板的叠层结构,拜谢!

网友:
叠层本身并不能解决太多EMC问题,关键是信号线的排布影响更大。

网友:
叠层分布,同求

网友:
    你得说明你的信号种类数量,power信号的电压电流,digital信号的频率。

网友:
    2\4\6\7\9\11是内电层,尽量用多的地,一些小电源在信号层走,大电压电源也用信号层,切尽量靠近板边走,减少电源的分割,重要信号线尽量靠近地参考的层走

网友(2017-08-11):
    没有说明需要几个层来走信号,怎么来设计叠层。
    最好的叠层就是把电源看作是信号,一个信号层+一个地层。

网友:
    如果一个电源层可以满足电源分割,可以用:T-G-S-G-S-G-P-S-G-S-G-B,主要的信号分布在第3/5/10层,第8层局部可以用来处理电源

网友:
    可以参考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