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1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

楼主(2017-07-12):
1.  供电电阻布线加粗.

楼主:
2.  挖空焊盘下不要过线.

楼主:
3.  有信号线在分割带上.

楼主:
4.  电源输入只有一根线和一个VIA.

楼主:
5.  电源输出VIA没用上.

楼主:
6.  SMA头信号线不要出现残端.

楼主:
7.  隔层参考没有参考面.

楼主:
8.  两个光模块的线不应连接一起.

楼主:
9.  电阻接地要加粗.

楼主:
10.  22R匹配应在源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3.  有信号线在分割带上.

信号为什么不能跨分割呢?有什么理论依据吗?

pcb
跨分割就会引起阻抗突变,阻抗突变就会有信号反射.

网友:
这个版块对PCB学习很有帮助,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为什么不能跨分割呢?有什么理论依据吗?

这里的信号线指的是需要做阻抗的,参考平面不完整,信号线阻抗就完整了。

网友:
也就是不做阻抗的可以跨分割,这样对吧?谢谢解答

网友:
跨越分割对信号不好,这种情况是要避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  22R匹配应在源端.

是靠近CPU 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为什么不能跨分割呢?有什么理论依据吗?

容易造成阻抗不连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靠近CPU 还是?

那里是发送就靠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