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D17.1.5 布线模式切换问题

楼主(2017-07-13):
刚升级了17.1.5版本 发现切换布线模式要先shift+R激活才可以  怎样改为直接shift+空格切换呢

网友:
我装的是17.1.6,shift+R还是切换“布线冲突约束类型”,shift+空格还是切换“拐角类型”。
可能是17.1.5问题较多,所以才那么快出17.1.6的吧。

网友(2017-08-15):
我的17.1.5和AD9一样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因为我的输入法不对,WIN10默认的中文键盘不行,必须要美式键盘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