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2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一)

楼主(2017-07-13):
1.  天线下没做挖空处理.

楼主:
    2.  电源没有来源.

楼主:
    3.  模拟线建议加粗.

楼主:
    4.  隔离器件靠左边才能做完全隔离.

楼主:
    5.  共模电感应靠上面才能做完全隔离.

楼主:
    6.  隔离不要切到压接件部分.

楼主:
    7.  两种地建议加磁珠.

楼主:
    8.  线很短该布差分的还是要走差分.

楼主:
    9.  MOS管尽可能靠近变压器.

楼主:
    10.  电容两PIN中间不要穿线.

网友:
    有些图片太小了,看不清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  电容两PIN中间不要穿线.

您好,请教一下,电容两pin间不要穿线的原因,谢谢!

    pcb
    假如这电容是一个人的话,还有人愿意从它两腿间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5.  共模电感应靠上面才能做完全隔离.

    为什么电感放上边才能做到完全隔离,板子的其他地方不行吗?

    pcb
    很明显右边交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教一下,电容两pin间不要穿线的原因,谢谢!

那电阻呢,电阻两脚间隙可以走线吗?求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电阻呢,电阻两脚间隙可以走线吗?求原理

没有原理,都是经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7.  两种地建议加磁珠.

加怎么的磁珠比较好,有没有规格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怎么的磁珠比较好,有没有规格参数?

LAYOUT时加个位置,调试时你换不同的去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  共模电感应靠上面才能做完全隔离.

这个是根据原理图的设计来的,主要是看那个电感是用来隔离哪部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7.  两种地建议加磁珠.

楼主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怎么的磁珠比较好,有没有规格参数?

0欧姆电阻也可以代替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