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2怎么圆弧走线啊。

楼主(2017-07-13):
如题,如下图设置了还是不行。
还有我记得以前用9.3的时候走好了线可以选择了线直接倒圆弧就可以了。现在也没有找到了。
麻烦知道的回答下,谢谢。

网友:
已经走好的线要改圆弧,选中拐角--右键--转圆弧

网友A:
补充:如果倒角这里设置的弧度就是合适的,可以选中拐角--右键--增加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如果倒角这里设置的弧度就是合适的,可以选中拐角--右键--增加倒角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