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关电路

楼主(2017-07-13):
G极不论高和低GS压差是0,VDD-MMC都有电压,mos好像不能控制,是什么原因

楼主:
VDDMMC都有电压改为=VDDMMC2都有电压

网友:
1. SI2333DS是个PMOS,楼主图中画的却是NMOS  2.如果只是logic封装错误,实际使用没错,SN74LV输出的高电平不保证能达到VDD-MMC,即PMOS不一定能关断 3.PMOS关断了还是会有一定的电串到D极,只是电流很小,不足以驱动LED,可以加个电阻泄放掉

网友:
MOS 1 -2脚间加电阻

网友:
你先將MOS 的G腳,短路到地 看他會工作嗎??
如果會 表示控制G腳的有問題
如果沒辦法 建議更換 一顆 MOS

以上

网友:
换个MOS试试

网友(2017-11-02):
你的封装好像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