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2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 (二)

楼主(2017-07-13):
1、大段走线在隔离带上,没有参考平面

楼主:
2、器件缺失开窗

楼主:
3、建议中间是一个电源一个地,形成板级平面电容

楼主:
4、充电输出太小了,建议加宽

楼主:
5、走线未等长

楼主:
6、此处小铜可以去除

楼主:
7、电源铺铜有瓶颈,需要补强

楼主:
8、相邻走线层的走线高度重叠,需要调开

楼主:
9、CAN总线是差模信号

楼主:
10、时钟信号建议去除stub

pcb
接电阻就有接电容就没有了
这里去除stub是啥意思,哪里有stub?

网友A:
    电阻和电容焊盘之间要不要铺铜

    p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和电容焊盘之间要不要铺铜

    大电流的就应铺铜,电流小布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