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插件晶体外壳接地会导致晶体不良吗?——环氧树脂覆盖晶体四周

楼主(2017-07-13):
大家好!
          求教一个问题:有一款旧产品使用的是插件的晶体,8Mhz的,金属外壳用锡与GND连接,使用的是无铅锡丝,烙铁的温度是350℃,焊接时间3S。
说是要起到屏蔽和固定的作用。问题来了,有个客诉就是晶体不能正常工作,一个引脚量的到波形,峰峰值只有正常的一半;领一个引脚测测不了信号;
换一个晶体就好了。这个产品还用很硬的环氧树脂灌封,应该对晶体没什么影响吧?
          先谢谢大家!

環氧樹酯有覆蓋到晶體嗎?

网友:
金属外壳和GND连接部分应该没问题,我们都是那么做的,没出现过什么问题。感觉像是焊接时候烫坏了吧。

网友:
接地会更好,SMT的外壳全接地,高温也不太会汤坏,你调整下负载电容试验下

网友:
晶体外壳硬性接地会造成故障这个是存在的,理论不懂,前辈传授下来的

网友:
    工人焊接久可能会烫出暗伤?

网友:
    你也可以更換一下 晶體的電容試試看

楼主:
    狗版主,环氧树脂覆盖了晶体四周。环氧树脂还没使用就已经开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狗版主,环氧树脂覆盖了晶体四周。环氧树脂还没使用就已经开裂了

    洋人討論版上有人說︰
環氧樹酯Expoxy)理論上不會影響晶振電路的負載電容Load Capacitance),但冷縮熱脹的應力拉扯,是有可能會破壞到這種手插式晶振的封裝結構。尤其管腳上的應力,有時候等同於用力把他們拔出來。

网友:
    Stress
    Quartz crystals will change frequency when stress is applied. This stress can come from any or all of several sources. Package and mounts, epoxy connection, metal films, and the quartz itself can be sources of stress. If the stress is constant over the life of the part, frequency will stay constant. However, in the real world, stresses relax with time hence, stress related aging occurs.

    Epoxy
    Conductive epoxy or glue is used to make electrical connection to the package. During cure, the epoxy shrinks and puts stress on the quartz through the joint. Softer epoxies and silicon can be used to reduce this effect. However, the epoxy (due to outgassing) is a significant source of potential contamination.

    這裡講的是封裝過程使用環氧樹脂Epoxy),但其產生的應力,仍是有可能破壞到晶振的結構。

    附註:
    outgassing 洩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洋人討論版上有人說︰
    環氧樹酯(Expoxy)理論上不會影響晶振電路的負載電容(Load Capacitance),但冷 ...

    狗版主威武!

网友(2017-08-28):
    好像晶振外壳接地就测不出准确的波形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