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較高手, WL 的via

楼主(2017-07-13):
打via 時, 我用"WL" working layer 模式
我要打L1-L2 , L2-L5, L5-L6 (allegro 會自動幫我分) ,如圖: 上面的三個via
但現在卻要靠自己手動,才能實現
如果不自己手動分, via 會直接L1-L6 全部疊在一起
請問哪個高手有解嗎?

网友A:
打孔的时候不要打在一起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孔的时候不要打在一起不就行了

我一打,就疊在一起了,我就是想問,如何可以不疊在一起?

网友B:
Setup Constraint Manager, do not allow via on top of another via.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up Constraint Manager, do not allow via on top of another via.

Thank you.

网友:
引用 网友B:
Setup Constraint Manager, do not allow via on top of another via.

具体在哪里呀?没有找到这个项目。求解。。

网友:
do not allow via on top of another via,这在哪个菜单下啊

网友:
同问,do not allow via on top of another via,这个命令在哪里,可以截图看下吗?

网友(2023-05-31):
引用 网友B:
Setup Constraint Manager, do not allow via on top of another via.

请问这个设置在哪里啊,没找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 you.

在哪里设置啊,没找到呢